HP 400 G6一体机

楼主:
此机器无图纸,无点位图。求各位大神帮忙测试这两个阻值,我的主板u67400的3脚和6脚都是0欧姆,对吗

网友:
上传错了,补上

网友:
这肯定不对啊,不可能两个都是0吧下面不是还有一个一样的吗,测一下下面两个啊,再者就是把节点断开看一下是前端短路还是后端短路
你这输入和输出都是短路的肯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