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3.3V、5V、12V输出电压偏低维修

楼主:
      起初拆开电源看到有一个10V680UF的电容起包了,觉得很简单的问题,以为换了它就好了,结果换完之后3.3V、5V、12V输出电压还是偏低,于是把2个200V470UF的大电容拆下来测,测得容量只有215UF左右,下降的太厉害了,于是又换了2个大电容,通电短接量3.3V、5V、12V电压还是一样。通过分析电路,得知这三组电压是由LW4933十六脚PVM电源管理芯片提供,判断是它有问题,可手头没有同型号的芯片,查资料得知可以用WT7520代换,手头正好有一个,于是换上去,再测电压,这回各项输出电压都正常了,接负载测试,结果5V、12V电压还是偏低,等于是带不起负载。几番深入排查均未得结果,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最后用替换法才发现了端倪,是因为SB360肖特基二极管性能下降导致带不起负载,没有同型号的,正好有SB560的,换上去后再通电接负载,这回各项输出电压均正常,接主板测试也OK,通过不懈的努力,这个电源总算是搞定了,维修不易啊!

网友:
手工费比电源贵系列~

网友:
这种元件少的最适合练手了

网友:
大师修的漂亮,请教一下,电容容量用什么工具测试比较准确,适用,我一直使用万用表,感觉精度不行!

网友:
虽然是纯爱好,其情绪价值更是远高于经济价值。能无私分享,更是一种有爱心的快乐分享,收获也不能仅限于经济收获,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和评价!
让分享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谢谢提供的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不起负载主要就是肖基特二极管 和变压器还有输出电容问题最多了,我在厂里修电源板,修了很多,当然也有 ...

次级焊点不良,扼流圈,肖特基 虚焊脱焊的也有。这种故障首先检查和加焊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