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0xc0000719蓝屏

楼主:
(图片)

网友:
一般是内存条导致的

网友:
大概率系统故障

网友:
多数是硬盘有坏道,最好是测一下硬盘

网友:
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重装系统了嘛,不会去找师傅几十块解决问题

网友:
、、用系统盘恢复试试

网友:
用系统盘尝试修复,不行就只有重装系统。

网友:
你这个是休眠文件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