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不知道几修的LA-J672P,修到心态崩溃。

楼主:
写这个贴子,可能会有人留言,这师傅技术不行之类的话题,我不是很想看到这种评价。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我2005 年高中开始自学电脑维修,2006 去电脑店当了两个月不到的学徒,说是学徒其实只是一个免费的工具人。2007 开始在长沙各大电脑城打工,开始做电脑维修,主要就是上门维修,装机,网络安装等。也能独自做一些小型局域网,也会网吧系统的安装和调试,也会简单的安防安装调试。随着电脑安装和维修越来越简单。2012年底我辞掉电脑城的工作,去做起了物流,主要工作就是搬运兼司机的工作。在这期间8 年时间,我有时间就自学芯片级维修,我最早学的是显示器,电源,慢慢的到主板,笔记本主板,显卡维修。2021 年底因为无人照顾小孩子,我只能挣着2000 不到的工资,一边维修,一边照顾着小孩。就这样开始自己单干芯片级维修。期间无数次不想放弃,因为做维修的收入,没有我做搬运工兼司机的收入高。但想想能照顾小孩子,也就一直坚持着。后面有人照顾小孩,我父亲又得了重病,所以只能咬牙坚持在这个维修行业混。
开始今天的主题,接客户的一片主板,板号LA-J672P.

来的时候,习惯打值。

发现3.3V 是短路的,问了一下客户,桥是才换的。3.3v 位置明显修过。

桥是客户换的,客户误以为焊接时候连锡了,我让把桥拆下来看看。拆了桥,结果3.3V 还是短路。

于是直接烧机,没有热成像,感觉到还是芯片底部发热,只能用手术刀去刮开原有的绿油。
3.3v 总算不短路了。焊上客户原来的芯片,电源的指示灯是能亮的,直接搜板号没有图纸
然后找了一个料板进行对对比,料板通电瞬间,等电源线指示灯亮起,主3.3v 和5V 短时间是有电压的。要修的这个板子主3.3 v 一直没有,5v 是短时间有的。

然后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这两个板子上的芯片型号不一样。于是把料板上的芯片搬过来。料板上的芯片丝印是BAB,通过丝印反查芯片应该是SY8288B ,从料板上搬过来的这个芯片,焊上居然线性3.3V 都没有了。我技术这么差,焊一下就焊坏了?又移回料板,在料板上是能正常工作的。可为什么原来客户的芯片,可以出线性3.3v ,我换的这个芯片确不能呢。想看数据手册,居然没有。
忽然想到我前几天修的一个主板,请看图,

一个是J672P ,一个是h492p ,除了集显设计位置不同,其它的元件位置大同小异,起码有个参考图纸了,这两个板最明显的区别是一个10代,一个是9 代的。然后查看H492P 的电路图的pu301.

根据SY8286B 的芯片内部结构进行反推。

3.3v 的性线理论上只要电路正常的话,一个供电,一个开启就可以了的。可为什么不出3.3V 电压呢。通过不断的打值,发现BOOT 这个引脚异常,单打BOOT 引脚的对地阻值非常小,我忘记拍照了。但我拍了BOOT 电容两端的二极体值。因为我当时误以为是这个电容微短。

拆下电容,发现不是电容问题。
直到把线路拆成这样,才发现真正导致BOOT 短路没拆,把前面焊盘刮错了,真正导致BOOT 微短的是后面这一条小短线,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没有过孔,但与地的阻值很小。所以上面的0.2700 想当是打了地经过一个电阻与3.3V 的阻值。总之就是BOOT 不能短路,短路芯片就会不工作。至于为什么客户原来的芯片能出线性3.3v,我也不知道。

算了,不管了,先把线路复原吧。没刮开的地方都是一个断开的线路了,没有线路连接了,也没影响了。装好芯片,如下图。

然后再次通电,线性3.3V 有了,主3.3V 瞬间也有了,就是上面示波器的波形,上面波示器图片是我拔了电源,主3.3v会出来一下 ,然后接上电源主3.3v会工作一下,再要工作就要等待开机动作了。
然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我的料板像h492 那样用DELL 的主转接头开机

但要修的这个主板确不行。于是尝试用各种转接头开机。找了个一代用的HP 电源总算可以亮指示灯了。确认桥相关的电压无异常,就装上桥。第一次装桥还失败了,装上后1.05v 还短路了,于是装了两次桥。装桥后,通电裸板到21 W 左右慢慢上升,量了一下CPU 电压的主电压没有。靠,天塌了。这CPU 也可能有问题。修了一天多时间,修了个寂寞。唉。。。。。。。,又一次奔溃了。

网友:
这么多的问题没法搞了,尤其是CPU坏了。价格高了客户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A:
干维修的不都是日常翻车   你这技术还是很好的  我连CPU  显卡都不敢换

网友:
建议找个原装充电器试下

网友:
牛皮的师傅

网友:
修这种过了几手的板子最废时间,但也是最能提升技术的,但现在为了生活浪费不起那么多时间了

网友:
很有耐心了,做了这么多次桥,留意下桥周边是否有电阻移位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祝你万事顺意!

网友:
现在真是没有耐心搞这种机器了

网友:
真的可以用么~~~~~~~~~~~~~~~~~

网友:
如果是我可能已经放弃了,这么多问题的二修板真的头大

网友:
真有耐心 一般动CPU我就不干了

网友:
楼主,问下你为啥自己看孩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维修的不都是日常翻车   你这技术还是很好的  我连CPU  显卡都不敢换

我靠老乡啊,许昌哪里的

网友:
这种故障机修好了,只要不返修老有成就感了!

网友:
谢谢分享,像你这种才是专精的师傅,虽然我也略懂~不过一定没有你这么有耐心

网友:
很有耐心的,是真心喜欢做维修的人!

网友B:
风浪越大鱼越大,干就完了

网友:
你这也太有耐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浪越大鱼越大,干就完了

200 块 钱的活,不能这么玩的。我这里无论风浪多大,都是一个价。我也不出任何贵重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