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未来人类T5无CPU核心电压

楼主:
客户拿来一台未来人类T5-skylake板号6-77- P650RE1A 插电5A大电流。拆机测量cp u供电管烧了 CPU带走。拆除CPU  PQ20  PU18及几个滤波电容。阻值恢复正常 插电30MA按开机 电流500多mA。装上CPU  PQ20 PU18和电容  按开机电流跑到700多MA  测量除vcore电压没出。其它都正常 PU18 PU15换了 BIOS刷了电流还是一样   PU18供电 2脚EN有开启 vccsa有1v 证明PU18工作了 不知道查哪里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本机CPU是SR2FQ。我换的是SR32Q。应该六七代通用吧

网友:
蹲个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