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坏了无线网卡不能用可以改吗?

楼主:
接了一台同行的笔记本无线网卡不能识别,联想小新。无线网卡还是先换一个试试。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找到了图纸打了PCIE的电容和组织都是正常的,就是CLK的总线不对。有一个脚是无穷大组织。 还是以为CPU虚焊了。风枪加热没有用还是一样的效果,没有办法只能吧CPU取下重新直球。取下的时候就顺便要吧CPU的本体组织测试一下。测了CPU本体是无穷大。这种CPU坏了。同行肯定不愿意换CPU。又是准备需要白干的准备了。CPU里面很多PCIE模块。我们可以试试改一下CPU里面的模块呢?还有硬盘的模块PCIE。 只需要吧对应的模块电路飞线改一下就可以了,时钟请求信号就直接拉低, 主板飞了几条线。还需要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吧它原来的无线网卡换一个品牌,因为有CNVI总线。 最后进入系统里面测试。无线网卡成功的识别。最开始我使用它原来的网卡还是不能识别,咨询了老师。感谢老师让我又学了一招了。漫长的维修,需要一点点乐趣。不是太无聊了。本身维修就是枯燥的。早点赚到钱就转行了吧。

网友:
我遇到一台cpu问题不能识别网卡的,最后拆了一块老款手机的wifi模块用usb飞线在主板上,用原来的天线使用正常。

楼主这样飞线改是正道,使用原来的网卡接口

网友:
是不是换了ssd时钟两个总线 还有时钟请求的线呢 ?

网友:
大师,你这是不是从硬盘接口的53、55两个引脚飞线到网卡接口?

网友:
666问题完美解决,又收到钱,谢谢分享一箭双雕。

网友:
这么好技术不要转行

网友:
USB这个也太LOW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网卡的蓝牙走的这个

原来如此,谢谢解答!

网友:
改成USB的可行

USB这个也太LOW了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0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NVI总线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换一个品牌才行?

英特尔网卡的蓝牙走的这个

原来如此,谢谢解答!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04

网友:
像T490S这些板载的无线网卡可以直接换相同型号的吗?还是换了后需要刷BIOS或是要做其它什么操作?

网友B:
CNVI总线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换一个品牌才行?

英特尔网卡的蓝牙走的这个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19

网友:
牛逼,懂得变通

网友:
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更关注的是修好能赚多少钱,修不好得陪多少钱,技术再厉害,也得有合理的利润才值得

CPU重置慢一点就可以了。坏了就叫客户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先的网卡总线要割断吧

CLK的总线切掉就可以了

网友:
那硬盘不就用不成了

网友:
机器是不是多了一个PCIE硬盘接口?好像淘宝有转接头买,直接插

网友:
太费时间了

网友:
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