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531GW二修机,集显供电偏高求助

楼主:
  如题,这个机来的时候是二修的机器,CPU干过,供电上下管也干过,CPU上家说是新的,现在的故障就是跑码过内存后,集显供电出来一直稳定在1.4V这样,也不显示,正常这种机应该集显供电是0.4V出来一瞬间就掉了吧,主控NCP51215D,也换了还是一样,想问问集显供电的电压具体是怎么调节的?是靠CPU通过SVID通信调节还是靠NCP81215D的外围电路调节?

网友A:
CPU 调节,大概还是cpu问题

准备换U试试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PWM,反馈 测量一下

测过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B:
SCLK, SDIO, ALERT这3个控制的

那有可能还是CPU导致的,我再找个CPU试试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LK, SDIO, ALERT这3个控制的

那有可能还是CPU导致的,我再找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反馈 测量一下

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调节,大概还是cpu问题

准备换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