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USB未知设备重置失败
发表于

楼主:
我有一块Q370的主板没有连接任何USB的外设,开机设备管理器里出现USB未知设备(重置失败)!直接卸载后刷新又出来了。所有USB接口都可以正常使用,现在确定肯定是主板问题,因为同一个硬盘同一个系统,换了一块同型号主板就没有这个错误!有哪位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怎么能简单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硬盘
主板
刷新
使用
求助个技嘉H61M-DS2 V2.0主板的点位图,谢谢。
爱普生XP-245固件
华硕ADOL14Z触发后不亮屏
东芝r644/m z40-a
la-k321P主板和哪款版号的amd通用
急求七彩虹H510M-K M.2 V20 BIOS
分享一个官网下载的联想IH81M v1.0的BIOS
杂牌电源3.3V、5V、12V输出电压偏低维修
技嘉GA-H81M-S2PV主板开机短响滴滴滴滴滴一直响
便携屏主板有人修过吗?,没头绪
发表于

网友:
两片主板的BIOS版本一样吗,不一样的话把有问题的那个板的BIOS刷成和正常板的一样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