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第一次修13 代的笔记本电脑,做个笔记

楼主:
收到客户一台电脑,板号la-m531p,打值CPU 相关阻值,除了显集阻值正常。其它的都是不正常的。
为了确定主板有没有其它故障,接上电源,自动触发,看下电流。

客户准备了料板,准备搬CPU ,于是对料板CPU 打值。

先把坏的CPU 拆下来,在拆的过程中,我用的自己的BGA,我发现我这台10 多年的老BGA ,有点力不从心,加上没有合适的风嘴,这个角落化锡,特别慢。反正CPU 都是坏了。不管这么多,熔到能化锡再说。

为了保证客户料板上的CPU 尽可能安全拆下来。只能去别人公司求助了,用别人BGA把CPU  拆下来。

在拆的过程中,同样这个角落化锡也特别慢。尝试了几次都无法拆下来,最后觉得这个角落的锡可以用工具撬的时候,用工具把CPU轻轻撬下来了(危险操作,请不要学,我已经买了锡浆,下次碰到这种,准备把这个角落注入低温锡中和),快速用镊子把CPU 夹出来。然后就是拿回家里,拖锡,对底部电容打值。确认阻值无异常,植球,装起来了。

由于电脑的BIOS 被刷过,会导致电脑风扇狂转和按键有按键声音,是正常现象,按ALT+F 随便乱输一串数字,风扇就不会狂转了。因为时间关系,没能把时序整理出来。看下图纸上的时序吧。

网友A:
输入什么数字 就不狂转了呢

刷的BIOS 是工厂模式,输入数字恢复到正常模式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2:30

网友:
别人的这个BGA是5830吗?

网友:
这是十二代不是十三代的吧

网友:
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
笔记本精彩,工程量也不小

网友:
风嘴大一点,调整风嘴左右位置,把不容易化锡的那个角往中间靠一点 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B:
客人提供料板来拆CPU,如果换了没点亮,怎么来核算费用,测试一下料板CPU的阻值,不能完全确定CPU是好的吧,恭喜大师一换就点亮了,确实厉害!有时候感觉做BGA顺利的时候,比维修电路还容易!少费神,就是要手工好,细节决定成败!

没点亮,是不收费的。长期客户。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1:43

网友:
13带的都搞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人提供料板来拆CPU,如果换了没点亮,怎么来核算费用,测试一下料板CPU的阻值,不能完全确定CPU是好的吧 ...

没点亮,是不收费的。长期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什么数字 就不狂转了呢

刷的BIOS 是工厂模式,输入数字恢复到正常模式

网友:
习惯了就能自己掌控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