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 D3V R1.1主板奇怪表现

楼主:
技嘉B75 D3V R1.1主板奇怪表现:上次使用就好着呢,取下来取了外置显卡,放了一段时间,现按电源键,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过一两秒又转一下停了,IO那些电压检测脚检测电压均正常,不是VIN检测脚电压不正常,强行短接绿线进行测量各路电压均正常,复位时钟及CPU核心电压均出来了,CPURST1.1伏,  PCH_VRMPRGD3.2伏信号均有,能出这信号应该主板各电电压等都应正常。显卡A11复位电压3.3伏,A13、A14时钟信号0.38伏,桥的各路电压也正常,跑码板显示00不跑码,无核显电压(核显电压应该是CPU跑码后自检过内存后才会有,现问题CPU不跑码)。问题在哪?难道是我强行短接绿线导致时序不对不跑码?怎么查?扭釦电池电压正常。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过一两秒又转一下停了,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

网友A:
查南桥的ME供电与复位信号看看

ME电路好呢1.05伏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7: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南桥的ME供电与复位信号看看

ME电路好呢1.0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