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手斗智斗勇,人为做故障的GM5BG3E不上电维修

楼主:
版号GM5BG3E 1.1 4050
故障不上电,初始故障是蓝屏,然后客户自己搞BIOS搞不亮,又找同行维修之后彻底不开
通电自动上电,0.027-0.15-0.052,停在0.052处

考虑客户动过BIOS,先把BIOS和EC刷一套
故障依旧
测量PWRBTN正常出,有高低高跳变,确认EC已经正常工作

测量SLP_S3发现为3.3V,确认机器已经触发上电

排查主板供电,发现CPU供电没出,排查CPU供电芯片条件
测量芯片VCC时发现,原本的2.2欧电阻被人换成了一个331电阻
更换回2.2欧,CPU供电正常出,上电电流到0.464
插上内存,电流依然一样,看来上家给留了不止一个“礼物”
使用显微镜观察,发现CPU上面位置,有一处明显有动过
R124R125这两处焊盘比较亮,上面没有其他地方的氧化层,怀疑原来有配件,点开图纸发现是两个0欧电阻,不过这个看图是网卡的PCIE,估计还有别的地方
找料板确认就是有两个电阻,,直接把料板的挪过去

通电测试电流依旧,意料之中

继续观察几遍。没有发现其他突破点

那么测电路信号
测PLT_RST#无
测APU_SYS_PWRGD3.3V正常
APU_PWROK1.8正常
测量48M晶振正常
SYS_RESET_L  正常
测量APU_RST#发现一直在跳,示波器测量发现APU_RST#在反复复位

检查APU_RST#的去向
APU_RST#_BUF跟APU_RST#一样,芯片未见动的痕迹
其余几个去向也没有明显问题,怀疑CPU有信号不满足导致工作不正常
暂时搁置,继续排查其他信号

测量温控信号时,发现THERM_SENSE_APU对地短路
排查发现RT3这个热敏电阻被换成了0欧普通电阻

痕迹清洗的很干净,观察主板的时候都没有发现
换回热敏电阻,测量阻值600
上电测试,电流有变化,但是不大,说明还有其他故障
666,这上家有点狠

重新测一下APU_RST#,依然反复跳
在显微镜下重新观察主板,反复检查,发现CPU旁边一个焊盘有异常,四角没有铜色,这个焊盘处理的很完美,很圆润,但是原厂满锡的概率很低,尤其四周都是正常的
查图纸发现是CPU的SVC数据,0欧电阻,0201大小
换上电阻,并且检查SVD,确认SVD的R512是正常的
上电,1.1电流(无散热器)
尝试接屏测试,电流定在1.03,卡内存了?
更换内存,电流跳变到2A,终于亮机了
跑一下午测试没有发现蓝屏,怀疑初始是内存损坏导致蓝屏

到此维修完全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上家太狠了做了这么多故障

确实狠,帖子写出来看着很顺,实际上这机器没头绪丢那丢了好多天,今天又专门抽时间搞了一上午才搞出来

网友:
都是高手,   同行蓝屏变不亮了  客户会愿意吗 ? 估计检测出来问题不修 要检测费不给

网友A:
这上家太狠了做了这么多故障

确实狠,帖子写出来看着很顺,实际上这机器没头绪丢那丢了好多天,今天又专门抽时间搞了一上午才搞出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8:41

网友:
这么多手脚  估计上家都要做好笔记,不然咋记得

网友:
厉害了!这么多人为故障都找出来了!

网友:
客户会愿意吗 ?

网友:
高手一般都是 30V 过去

网友:
这个要是没图纸,从哪里修?

网友:
太六了,学到了

网友:
只能是都是高手

网友:
太难修了,动过手脚的没有图纸和料板就是盲人摸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