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光影精灵 DAG3PMB18B0 CPU供电型号!
发表于

楼主:
修到一台HP的光影精灵,机器较新,12代的CPU.板号DAG3PMB18B0,故障是开机电流跑到0.58左右,只有CPU的供电不出,CPU供电丝印是BL211,查不到芯片的真实型号,请各位大神有此芯片的引脚功能,或是点位
提供下!谢谢了!
cpu
芯片
cpu供电
板号
惠普 TPN-Q263 板号;G3MA CPU 附件掉了两个电阻,红包酬谢
与高手斗智斗勇,人为做故障的GM5BG3E不上电维修
Y7000P IAH7淘购板号 nm-e241
求职→笔记本主板芯片级维修工作
BIOS程序能影响主板触发,这是什么原理
SONY Xperia 1 IV 不开机重植CPU OK……
bios万引力H610M PLUS WIFI板号H610W4_v1.05
华硕VC279N-W
发表于

网友:
没有大神知道此芯片的型号吗?
发表于

网友:
它是一颗电源管理类芯片,具体型号就是 BL211,完整型号可写作 BL211(A2V1S 是生产批次标识,不影响型号本身)。作为 CPU 核心供电的控制芯片,例如在惠普光影精灵等 12 代 / 13 代酷睿平台的主板上,它负责 CPU 核心、核显的多相供电管理。维修圈中这类芯片故障,会导致 “开机电流跑 0.5A 左右,CPU 供电无输出、无法点亮” 的典型问题。这颗丝印为BL211(A2V1S) 的电源管理芯片,目前没有公开的官方数据手册(Datasheet)和通用引脚定义图,它属于主板定制丝印的 CPU 供电控制器芯片,仅在特定型号的笔记本主板(如惠普光影精灵,板号 DAG3PMB18B0)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