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长城300P4这个Q5是什么作用?

楼主:
型号为C1815,如果这个炸开了大概率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通常就是给电源里的某些芯片供电的,推挽电路。它的前级是从+5VSB那里接过来,而且一般都有二极管保护,所以这里坏了通常跟主机没啥关系,都是电源自身的问题多一些。要么它自己的故障率高,要么就是它的后极芯片有问题。看它后面的供电链接到哪个芯片的主供电上就知道。一般这个电路部分哪里坏了修哪里就行,这都是很老的电源了,没什么维修价值

后面是TL494,谢谢大哥讲解。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就是给电源里的某些芯片供电的,推挽电路。它的前级是从+5VSB那里接过来,而且一般都有二极管保护,所 ...

后面是TL494,谢谢大哥讲解。

网友:
Q5和Q6通过隔离变压器,驱动两个开关管轮流导通,使开关电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