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不充电

楼主:
一台A1466不充电,只接单板接适配器接亮绿灯,主板自动上电,风扇转速高,但是要风扇高转速一会之后,但有时候会闪一下黄灯闪一下黄灯的,不是一直常亮,但是在绿灯的情况下,有时候差不多有个5分钟左右,才会一直亮黄灯,在充电,进系统时绿灯的时候有时候显示没有认到电源,有时候绿灯也不会亮,要重插几次才会亮,现在换了电池,换了充电小板,都是一样的情况,现在发现取了电池,只上适配器,适配器绿灯后一直是亮黄灯,主板上面不好查,苹果的修得少,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现像的给个意见呗

网友:
把ec换了,

网友:
这种机器 还是放弃吧  不经常修这类机器的 一般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