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安钛克VP500,有时候正常,有时候风扇一抖就停。
发表于

楼主:
请问这个该如何查修,看着不像虚焊,难道是电容衰减?优先换大电容还是输出电容?
发表于

网友:
加点的时候电源外壳和输入线圈搭一起了,冒火花,跳闸,外壳接地,线圈是火线,如果接触确实是短路的,但线圈是漆包线,是绝缘的啊,哪位大神来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