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笔记本进系统后掉电

楼主:
版号6-71-w65k0-d03,配置i37100 1050显卡,刚接手这个笔记本时上电电流卡0.2,pg信号复位信号都有,怀疑cpu问题,把原机g4560cpu换成i37100,电流跑到1.3卡住,刷了bios成功进系统。但进系统之后掉电,掉电之前触摸板会先卡住5秒左右,怀疑是ec问题,量了ec的工作电压都正常,之后又量pg信号和复位信号都是在掉电的时候随着电压一起掉的。又量了cpu南桥高温信号也都是随着一起掉的。过了一会发现电脑开机读条的时候又开始屏幕狂闪,负载低了就不闪了,然后进系统也不怎么闪。现在修到这一步毫无头绪了可以说,请各位老哥帮帮忙吧

网友:
再换CPU试试 不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