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ypc两个接口同时损坏导致的错误思路

楼主:
typc 接口主要的几种工作方式,1、typc 内置程序,参考板号NM-B421.
2、typc 芯片外挂有程序。典型板号nm-d011.
3、typc 程序由EC 控制的,就是今天的主角。板号223107-1.

拿到板子,首先对主板进行打植,检查有没有修复的可能。万一CPU 坏了,就白折腾了。客户说TYPC 芯片是直接贴上去的,所以直接拆了。

放大上绿油。

为了快速维修,65994bf芯片换一个全新的。

接上TYPC 充电器后,其中一个接口正反两边都显示5V,一个接口只有一边显示5V.这时候思维出现了误区,认为两个接口不可能同时坏。于是查看图纸。发现图纸上标注有AD 字样。

我以为客户换错芯片型号了,于是我又换了65994 AD,还是不能正常工作,于是发信息和客户确认,确认原芯片型号是BF,,我又把65594 BF 换了回去。

为什么不升压呢。该查的工作条件都查了。
于是怀疑隔离管有问题,于是拆了一组隔离管,与这个板子做对比。

拆了隔离管,65994 BF就是只有5V电压的情况下 ,驱动隔离管的电压(GATE_VSYS和GATE_VBUS)也会有升高的。

这两个升上来的电压,对应图纸上的这个位置任意一组

简单来说,这个驱动电压升上来,无需程序,只要65994BF 工作条件满足,就会输出一个电压,让隔离管完全导通。
该查的都查过了,难道这么简单的问题修不出来,那就有点丢脸了,毕竟号称修了20 年电脑的三板斧师傅。
现在65994 bf换了,CSD87501L 也换了,而且全是换的全新的。本来我打算换这个芯片的。但是我没有备件。

于是只能先换接口。接口换上后,先是5V ,电流逐渐增加,然后电脑就会升到20V ,自动开机。

换成另外一个TYPC 接口测试,依然一面5V 上不去,一面接上去没有任何显示。直接把另外一个接口也换了。接口修好了,我当时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以为TYPC 程序可能在这个芯片里面。

加上我误以为U7101 可能被修过。于是把U7101 给拆了。实际typc 升压不需要这个芯片参与,和u7103 也没关系。没钢网,只能手动植球,这是冲动的惩罚。

网友:
哈哈  我也碰到过  所以类似这种问题我都会先看看口的内部和引脚有没有腐蚀脱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