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遇到的第二个R9000P2021H烧屏幕案例,屏幕型号NE160QDM-NY1

楼主:
这个月已经遇到第二个不亮屏的这个屏幕了。型号如下,症状无显示,无背光,两块屏幕型号一模一样。

测量板上3V3保险电阻正常未烧断,屏供电3V3电压正常,但是没有产生VGL以及VGH

于是换了50386,可惜涛声依旧。
想着从背光下手,背光线路无短路,测量背光开启信号3v3正常,背光供电有20V,但是没有升压到30V,随即换了MT50146,然而还是一样。
测量EDP接口阻值全正常,没有短路断线的,没有思路了,有没有遇到同样型号问题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京东方屏通病,手上有几十张这样的屏,有能修好的吗?

这屏之前遇到都是烧背光,烧保险,一抠一短接就好了。 最近遇到的都是不显示,真奇怪。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1:02

网友:
希望有高手做答一下

网友B:
经手过二台这机器,屏坏,但坏哪了,没去研究

如果是暗屏很好修,如果还不显示+保险完好就搞不出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1:04

网友C:
很多片我只修好过两块,重植ic1,带黑胶的那种。别的都没有查到原因。这种高分屏都容易坏,坏哪里不知道,坐等高手来解答

最开始就是换了ic1,带胶的我也修好过一个,不带胶的修不出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0:5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片我只修好过两块,重植ic1,带黑胶的那种。别的都没有查到原因。这种高分屏都容易坏,坏哪里不知道, ...

最开始就是换了ic1,带胶的我也修好过一个,不带胶的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京东方屏通病,手上有几十张这样的屏,有能修好的吗?

这屏之前遇到都是烧背光,烧保险,一抠一短接就好了。
最近遇到的都是不显示,真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手过二台这机器,屏坏,但坏哪了,没去研究

如果是暗屏很好修,如果还不显示+保险完好就搞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