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CPU微码添加和修改教程

楼主:
使用的软件是MMTool v5.2.0.25,此版本在中文路径下编辑bios文件不会报错。
第一步打开要修改的BIOS文件。

第二步选择CPU微码。

第三步选择微码文件,导出微码文件的时候选择文件夹后记得添加名字,可以输入123然后点击打开即可。

第四步选择要操作的微码方式,修改或者删除,一般建议微码最多保留四个;有时添加微码报错,原因可能是微码太多,建议删除几个,保留一两个即可,还有
将当前微码补丁全部删除干净,不然导入新微码后无法开机;获取微码的来源的最可靠的方法是从品牌主板bios中。

第五步应用即可添加删除或者修改,记得点击应用才能添加/删除/导出!!!

第六步保存镜像或另存为。

其他注意事项:
有些笔记本开启了Boot guard,修改后会开不了电脑哦。
3X编号的微码是驱动12代处理器工作。
1XX编号的微码是驱动13代14代处理器工作。
我提取了四个微码,文件如下:
2F对应的是0X12F微码

网友:
多谢大佬分享经验,请指教什么时候需要做修改CPU微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