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主板短路问题求助

楼主(2026-05-03):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联想拯救者R7000P ARH7.问题是不开机,插上充电器电源灯不亮,拆下主板打值时发现充电芯片的检测电阻短路,很明显是大短,主板上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用可调电源烧机就是找不到主板有发烫的地方,心想是不是可调电源功率安数不够,最大才5A,而原装充电器是11.5A的,是不是可调电源功率有点小不足击穿短路的地方,各位朋友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请给个建议如何才能找到短路的地方,谢谢。

网友A:
大短路测量正常,可能CPU或者显卡供电击穿

网友:
我也碰过烧机找不到发烫的。只好逐一断开主供电跳点,缩小范围。

网友:
显卡供电那高清图来几张,看隔离管那已经烧秃噜了

网友:
热成像 出马

网友B:
烧机电压低一点 测一下 CPU  显卡供电 电感有没有电压 有电压的话对手drmos击穿了 挨个排查     有些电容短路可能发热很低    有热成像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路测量正常,可能CPU或者显卡供电击穿

打值显卡供电电感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电压低一点 测一下 CPU  显卡供电 电感有没有电压 有电压的话对手drmos击穿了 挨个排查     有些电容短 ...

打值发现显卡供电电感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电压低一点 测一下 CPU  显卡供电 电感有没有电压 有电压的话对手drmos击穿了 挨个排查     有些电容短 ...

显卡供电短路了,想买一个热成像仪,看了一下,海康的2千左右,不便宜呀

网友C:
一个热成仪不便宜呀,海康的2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路测量正常,可能CPU或者显卡供电击穿

显卡供电短路了,显卡是3050ti,y 有可能显卡不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热成仪不便宜呀,海康的2千左右

赚钱还差那2000

网友D:
你说的显卡供电短路不会是万用表打显卡供电对地是0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显卡供电短路不会是万用表打显卡供电对地是0吧

是的,显卡几个电感对地阻值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显卡几个电感对地阻值都是0

有没有可能这个0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肯定走了

网友:
是不是显存供电短路

网友:
打大芯片的阻值,有热成像最直观

网友:
不可能,3A都足已使短路地方露出原型,公共点是什么阻值

网友:
不是你的号吧,高级技术员怎么会不知道显卡本来对地值就是零,用欧姆档看看。有些完全对地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仔细看20v 电容有没有烧糊的,外观没有但内部短路了。

网友:
显卡对地为0不一定坏,可能是阻值低测不出来,显存供电没有击穿,1.8v没有击穿就行,你要是公共点有问题,电压不一定能到后边,调低点找短路的地方直接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