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不能问题。

楼主(2026-05-04):
12代n95一体机主板,板上usb2 usb3接口各2个,1个读卡器,
目前键盘鼠标接任意usb口都正常,
usb2规格的u盘接任意usb接口都不能识别,设备管理器内有显示,只不过代码43显示未知usb设备,
usb3规格的u盘接usb2接口同上不能用,但接usb3接口正常,
另设备管理器内找不到读卡器这个硬件,但插入tf卡后设备管理内有未知usb设备,
m2接口的无线网卡蓝牙功能正常,蓝牙好像走的也是usb2通道。
大概量了各个usb接口,供电阻值都正常,没头绪了。

网友:
USB 5V 供电正常
键盘能用(低速扛得住)
U 盘没反应 / 不能用(高速扛不住保护芯片漏电)
故障点就是板载 USB 口旁边的 AZC099(有可能是别的型号)

最简单解决办法
直接拆掉USB2.0这颗 AZC099就行,不用换:

拆掉后:键盘照样用,U 盘立马正常识别
缺点:少了静电保护,日常家用、插 U 盘鼠标完全没影响

网友:
是不是主板的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啊?

不知道你是什么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