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2 gen5锁频0.4,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6-05-05):
闲来无事,在闲鱼找了一台thinkpad  s2  gen5的机器来研究一下,配置是十代i5,8g内存,板号18834-1M,卖家描述是插适配器不开机,电池有电可以开机,但锁频在0.4G HZ,电池不充电。机器今天拿到后拆出主板先打各电感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接维修电源,确实不开机,没有待机电流,待机都没有,那肯定不充电,先修当前的故障,打开鑫智造搜索图纸,还好原理图点位图齐全,心里比较有底,根据图纸,查了5V输入电压是有的,也到了PD升压芯片,但是测量芯片各脚电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没有20伏升压,看到旁边还有一个BIOS2,估计是升压程序芯片,那就先刷一个程序再说,论坛找半天没有,只有一个18834-1N的升压程序,下下来刷上。插电源有待机了,心情很激动,简单拼接一下,重启三次后亮机了,以为就这样修好了,关机接电池,插电源,自动开机,估计小电池没电了,看电流还挺高,以为可以充电了,进系统过程中感觉不妙,速度比较慢,心情忐忑,进桌面后打开任务管理器一看,糟糕,白高兴了,锁频0.4,心情凉了一大截,电池还是不充电,过一会风扇还狂转,关机拆主板,继续查,查了一圈,没啥头绪,只有刚插电时电池充电保险有12伏,过一会就没有了,还是上论坛找思路,搜了很多只觉得一个PROCHOT#信号比较可能,图纸里找这个信号的关联,有EC,充电芯片,cpu,去了太多地方,只在EC旁边一个小三脚的mos管那里测到了1.05伏,其他都没电压,看图纸,这个是受prochot_ec控制,刚开机时这个信号为0伏,过一会听到风扇狂转时变成3.3伏,从而1.05伏被拉低成0伏,导致EC以为cpu过热,开启散热,最后还是查充电芯片的情况,型号BQ25710,这里走了弯路,应该先查这里,考虑到不充电的情况,这里查出11脚pwr_prochot#_cpu0伏,应该有1.05,还有21脚pwr_chg_batdrv#为12伏,该信号连接p型mos管打开充电电压,肯定不对,对比论坛里正常的压值4伏,到此进行不下去了,果断定芯片,等芯片到了再继续。看论坛上没有这个机型的维修帖子,所以发出来讨论一下,看看这样进行下去能不能修好这些问题。另外请高手指教,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导致的,或者其他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有没有检查18 19脚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检查18 19脚的电阻

你是说19/20脚的检流电阻?

网友:
换25710后不锁频了,但是进系统掉电到0.3A,风扇狂转

网友:
还在不断尝试中,有没有大佬修道过该机型

网友:
附上充电芯片BQ25710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