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幻15x,不出cpu核心供电

楼主:
机器cpu坏了,更换一颗后,所有电压齐全了,就是不出核心供电,电源指示灯黄色常亮,过一会儿开始闪烁。

给各位分享一个点位图,高价买的

NR2201ZE Rev3.0.cad

网友:
这情况多半是U挂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昨天我修了一台这个机器,是U虚汗了,重新值锡就好了!

网友A:
烧CPU的。一般都会烧电阻。换CPU前自己量过哪里短路没有。
我修了好多台了,一般都会烧电阻的,背面0 Ω

网友:
我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你接上电池或者原装充试一下,没准有惊喜

网友:
接上电源试一下

网友:
我不白看,给你点赞。

网友:
建议先刷bios

网友:
华硕的机子 很坑 并不是华硕的拆机u行 还得选通个板型u或者全新  无锁u  题外话 这机子最好用原装适配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CPU的。一般都会烧电阻。换CPU前自己量过哪里短路没有。
我修了好多台了,一般都会烧电阻的,背面0 Ω

没有短路的地方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最好刷个BIOS程序看看吧

网友:
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点位图先收藏

网友:
等一个修复结果,看看最终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