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7 显卡功耗异常问题维修

楼主:
五一放假回家,笔记本拿去给娃打游戏了。无意间发现娃玩游戏卡成PPT。后面烤了个甜甜圈,帧率只有10多帧。
打开GPU-Z发现功耗飙升到580W,明显的不正常,估计是功耗检测那部分有问题,遂拆开维修:

暗影精灵7目前没图纸,但是可以参考暗影精灵8的。两者都是广达代工的,大部分基本都差不多。

功耗检测异常首先排查功耗检测芯片,来自安森美的NCP45495/NCP45492。

暗影8的点位图显示在南桥附近:

我手上这款3050Ti的功耗检测芯片实际在无线网卡附近:

万用表戳了一圈发现PR10403电阻已经变质,阻值已经从0R变成无穷大,引脚也给腐蚀掉了,万用表笔稍用力戳了一下就掉下来了:

还好焊盘没掉,重新补了个0R回去。

后续装好开机测试,传感器检测已回归正常。

甜甜圈烤鸡帧率也维持在正常水平,这个问题算是完美修复了。

不得不说惠普真是太黑心了。低端型号专门改了一个阉割各种高级功能的垃圾板型来用。下一台电脑不会再考虑买惠普了。

DAG3KBMBCD0.cad

网友:
太厉害,请收下全部大佬的膝盖。

网友:
判断很精准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个本本,

网友:
维修判断精准。,学习了

网友A:
楼主厉害!感谢分享技术经验!不过这个暗影精灵7有点位的

对,原理图是公用的,点位图我也刚拿到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楼主  6 6 6 6

网友:
不错,牛逼很有意思66666666

网友B:
SH_P/SH_N 电流检测,测这两路中间的电容对比每一路的二级体值很快就能发现异常的那一路。BS_IN 电压检测,直接算出分压电压测量即可。

不愧是大佬,非常专业 我纯属碰上死耗子了,正好从那个电阻开戳的时候就掉了:daizhi: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0:36

网友:
学到了,插眼,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感谢分享技术经验!不过这个暗影精灵7有点位的

对,原理图是公用的,点位图我也刚拿到

网友:
判断精准下刀

网友:
寻找故障点很精确啊,学习了。

网友:
看甜甜圈,帧率有些低啊!

网友:
不知这是无意腐蚀还是通病,非常感谢楼主的慷慨分享

网友C:
芯片在显卡边上会不会是灰尘太多,容易产生腐蚀,从而影响了芯片,对功率的检测错误

有这个可能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0:34

网友:
功率忒片电路故障,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在显卡边上会不会是灰尘太多,容易产生腐蚀,从而影响了芯片,对功率的检测错误

有这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_P/SH_N 电流检测,测这两路中间的电容对比每一路的二级体值很快就能发现异常的那一路。BS_IN 电压检测, ...

不愧是大佬,非常专业
我纯属碰上死耗子了,正好从那个电阻开戳的时候就掉了:daizhi:

网友:
这个算是设计缺陷吧,散热风扇边上灰尘多,灰尘吸湿腐蚀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