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卡H5450显卡进系统后一会黑屏但不熄屏是核心问题吗?

楼主(2026-05-06):
供电芯片发热厉害,换过供电芯片依然发热,故障依旧,用风扇吹供电芯片可以长时间不黑屏,但是有时开机进系统也没显示。估计核心坏了,有短路的可能?不知道是否判断正确,图就不上了,核心问题没有价值了,做板料

网友A:
显卡可以稍微加热一下看看   还有看看温度是不是高

核心温度不高,只是供电芯片周边异常发热很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可以稍微加热一下看看   还有看看温度是不是高

核心温度不高,只是供电芯片周边异常发热很大

网友:
有可能供电部分有电容失效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