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3代i7CPU供电阻值
发表于

楼主:
机型是dell的g16 7630,上电电流跑到500左右马上掉电,机器是换液金的时候有液金滴到mos管上面就不开机了,CPU这一路阻值只有1欧姆,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在线等,有修的师傅告知一下,万分感谢!
不开机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审核通过
华硕PRIME B550M-K ARGB主板有时能开机但开机指示灯忽亮忽灭闪烁,而且英伟达A2000...
联想 R7000 APH9 上电也0.1 +1.8VALW 这个电压偏低
华硕A豆14EA 厂家引发的离奇故障
升技abit H311MD4_VVH的BIOS,官网找到的
LA-L801P
V星b85m-ICAFE主板不显示无复位维修
HP LA-K202P 二修机识别不了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