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M-BYT04 VER1.0备份BIOS

楼主(2026-05-06):
M-BYT04 VER1.0备份BIOS

网友A:
昨天刚遇到一台收银机,感觉也是bios问题,奈何没有资料。换主板最后

和我这个版号一样吗??我这个不过内存,我也以为是BIOS问题,找不到BIOS,最后加焊CPU好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遇到一台收银机,感觉也是bios问题,奈何没有资料。换主板最后

和我这个版号一样吗??我这个不过内存,我也以为是BIOS问题,找不到BIOS,最后加焊CPU好了,

我这个机器是正常使用,突然断电,在开机就歇菜了。,,,, 感觉多半是BIOS问题。换主板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这个版号一样吗??我这个不过内存,我也以为是BIOS问题,找不到BIOS,最后加焊CPU好了,

我这个机器是正常使用,突然断电,在开机就歇菜了。,,,,

感觉多半是BIOS问题。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