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显卡

楼主(2026-05-06):
闲鱼上看到的,问了一下说核心代号是srk33
什么玩意 RX5500? 6 600?

网友A:
应该是dg1吧我猜,不过查代号竟然查不到

修好了,是MAX100 2G ,100收的,感觉亏了。这个就是工厂出来的报废品,我看了一下原装拆机都有风扇,这个散热片很新,上面还有风扇固定螺丝就是没装网扇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收了一张来练手,开始没有显存电压,没核心电压,现在供电修出来了,卡代码,集显都进不去,恶心的是重启几次主板bios都给你搞坏

网友:
这玩意估计难修

收了一张来练手,开始没有显存电压,没核心电压,现在供电修出来了,卡代码,集显都进不去,恶心的是重启几次主板bios都给你搞坏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g1吧我猜,不过查代号竟然查不到

修好了,是MAX100 2G ,100收的,感觉亏了。这个就是工厂出来的报废品,我看了一下原装拆机都有风扇,这个散热片很新,上面还有风扇固定螺丝就是没装网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Intel ARC显卡 上面的问代号 学名叫做碑文 ,可以通过Intel ark 网站查询相关的参数

en,知道了,intel的独显,这玩意估计难修,还没风人修过

网友B:
这是Intel ARC显卡 上面的问代号 学名叫做碑文 ,可以通过Intel ark 网站查询相关的参数

en,知道了,intel的独显,这玩意估计难修,还没风人修过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查不到没资料的,最后不要碰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显卡

网友:
高端显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