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18屏幕有背光,不显示求助
发表于

楼主:
之前是触发到0.33电流不亮机,后来刷论坛里的BIOS程序可以亮机,但是接原装屏幕有时亮有时不亮,亮也是花屏,按排线位置有时正常,以为排线问题,多试几次后现在彻底不显示,只亮背光,外接正常显示,请教这个是什么问题
不显示
iOS
求助

网友:
审核通过
机械师 6-71-V15R0-D02原厂BIOS
V星H610M BOMBER DDR4 不触发
华硕X99-A/USB3.1 BIOS
华硕天选诡异黑屏问题,请大佬出手
微特迈 WTM-I5HX 1037U 原机备份BIOS
S8-B-116R200A 山寨主板 bios 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