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GLO-G52 6脚管型号求助

楼主:
板号A9R1BMBAE0  二修机,原故障应该是TPS51396坏了,上家用51393代换,通电瞬间有5V ,更换后5V持续供电。待机偏高,找到F411CE6损坏。更换后待机正常,有触发动作,电池能充电,RSMRST无,中途因为待机高拆掉了一个6脚BGA玻璃管不小心掉了,在红圈位置,找不到了。1脚输出 2脚反馈 3脚接地 4脚开启 5脚由VIN接了2.2K电阻  6脚vin 3.3V 有人知道型号吗?或者帮忙量一下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A:
这是什么垃圾版号?第一次见

DA9R1BMBAE0这才是完整板号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垃圾版号?第一次见

DA9R1BMBAE0这才是完整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