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 5代可以升级7代CPU吗
发表于

楼主:
客户自己从网上买了7代CPU,说可以升级,叫我换上去,焊接手工没问题,现在
笔记本
各个电压都出来了,电流卡在1.5A,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升级,客户信誓旦旦的说没问题
笔记本
cpu
升级
问题
华硕PRIME B550M-K ARGB主板有时能开机但开机指示灯忽亮忽灭闪烁,而且英伟达A2000...
联想 R7000 APH9 上电也0.1 +1.8VALW 这个电压偏低
华硕A豆14EA 厂家引发的离奇故障
升技abit H311MD4_VVH的BIOS,官网找到的
新人贴,讨论航嘉ATX电源输出保护性关机问题
V星b85m-ICAFE主板不显示无复位维修
HP LA-K202P 二修机识别不了硬盘
发表于

网友:
点位都不一样了
发表于

网友:
先试试改一下BIOS,加一下7代处理器的微码,,理论上应该是不行的,南桥都差了两代
发表于

网友:
想都不用想 代数差距那么大 代换不了的 放弃吧
发表于

网友:
绝对不同,,两者脚位和数据天差地别
发表于

网友:
5代和7代不行吧,6代和7代倒是有的板可以换。5代到7代CPU架构都有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