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图纸,都是显卡常用的供电芯片
发表于

楼主:
08=丝印 RT8809AB-智联创新.pdf

网友:
芯片
供电芯片
显卡
文件

网友:
审核通过
联想 R7000 APH9 上电也0.1 +1.8VALW 这个电压偏低
华硕A豆14EA 厂家引发的离奇故障
DA0NJSMBAD0 REV D显卡bios 4060显卡
盲修机械革命耀世16 PRO.故障为不触发,无图无资料。
LA-L801P
求助 5060ti 显卡供电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