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拯救者Y7000P2021重植显卡后不出CPU供电

楼主:
  今天接到一台求助拯救者Y7000P2021款  CPU是i7 11800H 显卡是3050ti,能进系统,发现显卡错误43,驱动打不上,于是就跟客户说重植显卡显存试下,重植完后,各项阻值都正常,插上电后,电流只上到0.39左右,有时候能上到0.42,各种电压都出来了,就是没有CPU供电,上电就卡0.39后一会就掉电,掉到0.085,然后无限循环,我现在想请问各位大佬,是我显卡没做好还是 南桥或者CPU也被我搞虚焊了~~~麻烦大佬给点提示~~谢谢了  版号是NM-D741

网友A:
显卡拆了,这机器会亮的,看看是不是搞短路了

测了 显卡供电对地 显存对地 0.95对地都跟我拆之前的数值一样~没发现短路,好像都说是南桥被加热搞虚焊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各种虚焊这板子

网友B:
打一下南桥晶振再开机时打一下BIOS有没波形

晶振有启震,波形还没试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卡拆了,这机器会亮的,看看是不是搞短路了

测了 显卡供电对地 显存对地  0.95对地都跟我拆之前的数值一样~没发现短路,好像都说是南桥被加热搞虚焊了

上下温度预热温度多少??蓝桥怎么不做好防护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行,我拆一把南桥

网友:
南桥虚焊了

行,我拆一把南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D:
有没有修好,修好了话,发出来?

修好了,确定是桥虚焊了,重植后完美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20
还没搞,我在等客户回复,有好的话第一时间上来告诉大家,以后遇到也能知道什么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了 显卡供电对地 显存对地  0.95对地都跟我拆之前的数值一样~没发现短路,好像都说是南桥被加热搞虚焊 ...

上下温度预热温度多少??蓝桥怎么不做好防护

上是250下260 有黑胶之前弄CPU都是这个温度没出现这种情况,显卡拆的时候不知道是温度过高导致南桥也牵连了,南桥靠显卡近了点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小电阻掉了  有SVID吗

有SVID, 都是1.0V

网友E:
是不是有小电阻掉了  有SVID吗

有SVID, 都是1.0V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南桥搞了好没

还没,搞好的话我来这边跟大家说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修好,修好了话,发出来?

还没搞,我在等客户回复,有好的话第一时间上来告诉大家,以后遇到也能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还没,搞好的话我来这边跟大家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南桥晶振再开机时打一下BIOS有没波形

晶振有启震,波形还没试

网友:
南桥还没拆,没有这款钢网,等我重植后来告诉大家好没好

网友:
这款是南桥容易虚焊  ,

好的,等钢网到我重植后公布情况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是南桥容易虚焊  ,

好的,等钢网到我重植后公布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温度预热温度多少??蓝桥怎么不做好防护

上是250下260 有黑胶之前弄CPU都是这个温度没出现这种情况,显卡拆的时候不知道是温度过高导致南桥也牵连了,南桥靠显卡近了点

网友:
打pch ! 80%ok

网友:
南桥拆掉你会傻眼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G:
这个机器是南桥通病虚汗。可能是重做显卡的把南桥搞虚汗了

网友H:
大师你好,你这显卡什么型号的BGA焊台干下来的!感谢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师你好,你这显卡什么型号的BGA焊台干下来的!感谢告知一下!

卓茂5830~~~~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是南桥通病虚汗。可能是重做显卡的把南桥搞虚汗了

等我重植后报告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等我重植后报告情况

这个机器修到过不出CPU供电都是重做南桥OK的,提前祝你成功。

重做完桥,完美亮机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14

网友:
做显卡时CPU 没有做保护,CPU 可能搞虚焊了!

网友:
我不白看,给你点赞,谢谢分享。

网友:
兄弟们,问题找到了,就是桥虚焊了,以后你们拆显卡或者CPU注意给桥做保护,这桥容易被温度搞虚焊,确定可以了,重植完后马上就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修到过不出CPU供电都是重做南桥OK的,提前祝你成功。

重做完桥,完美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修好,修好了话,发出来?

修好了,确定是桥虚焊了,重植后完美

网友:
重植桥后,机器完美亮机,各位师傅拆这个机器的时候注意给机器做好保护,不要像我一样,让桥也搞虚焊了,桥靠着显卡比较近,做好防护

网友:
重植后完美亮机,确定是桥北搞虚焊了,各位师傅做显卡BGA的时候注意防护好桥,不要跟我一样卡电流0.29反复重启

网友:
虚焊了的

桥 啊

网友:
显卡没弄好

网友:
重做完桥,完美亮机了

网友:
我学学啊!111111111111

网友:
可以用手摁着南桥上电试一下,这板子南桥问题也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