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帮忙看看板号DA0ZRWMB6G0 REV G这个地方的点位

楼主:
主板进水,箭头位置腐蚀,有电阻掉了,论坛找不到点位。板号DA0ZRWMB6G0 REV G同行有的帮忙看看这位置的走线及电阻大小。在主板状态指示灯反面。谢谢

网友A:
走线,元件参数,一目了然

非常棒,走线一目了然  发表于 3 天前
谢谢大师傅。很详细,多谢。祝你生意兴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这儿什么软件,很牛叉的样子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B:
这是根据你提供板号找到的图纸,你看一下对不对,点位是巨型点位图.brd格式的,可能需要转换一下

原理图

Acer V3-575 V3-575G DA0ZRWMB6G0 ZRW.zip

非常感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根据你提供板号找到的图纸,你看一下对不对,点位是巨型点位图.brd格式的,可能需要转换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线,元件参数,一目了然

这儿什么软件,很牛叉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线,元件参数,一目了然

谢谢大师傅。很详细,多谢。祝你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