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型号

楼主:
小八脚电源芯片,大的带四个小的,4060显卡上的,有大哥知道型号吗

网友:
故障检测方法
  • 断电后用二极管档测:S→D 正向有 0.4-0.7V 压降,反向截止为正常;若双向导通,说明已击穿短路。
  • 在线测 G 极电压:工作时 G 极应有 4.5-10V 的驱动电压,无电压说明前级驱动电路故障。

网友:
好坏检测(断电在线 / 离线均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 S→D 脚:正常应呈现 0.4-0.7V 的体二极管压降;若双向导通,说明已击穿短路。测 G 极对 S/D 脚:正常应为高阻状态,若有低阻说明栅极已击穿

网友:
问一下豆包马上给你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