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9000X全能本不充电,放电正常

楼主:
今天碰到一个客户,拿来一台拯救者Y9000X 全能本,带独显的,比较薄的哪款,

故障现象是无法充电,换了适配器,换了电池,故障依旧,

我简单拆开量了一下保护隔离的管子和电池隔离管 都没有问题

由于客户这两天要打游戏,想着等上课在送过来,就把本子拿走了 先插适配器用

有没有遇到过同故障的,通病之类的?分享一下维修经验谢谢。

电源接口是方口,不是C口,

网友:
EC 程序有问题也会导致不充电,先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不白看?给你点赞?谢谢分享。

网友:
查下电池接口到ec电阻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