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96163损坏导致蓝宝石HD7850一个风扇不转

楼主:
一个拆机蓝宝石HD7850,故障是不亮机。检查无1.8V电压,导致GPU、显存电压均无。找到供电芯片RT9018B,更换一个,1.8V电压正常,其余各路电压正常产生,也正常亮机,以为维修结束,开始测试,发现只有一个风扇在转。以为是风扇坏了,刚好手头有风扇,更换后故障依旧。怀疑电路有问题,网上查了一通,没有什么案例,只有硬着头皮看电路。先用示波器看了风扇接口第4针的波形,由于是PWM信号,用万用表无用。波形是有问题,频率不是正常的25K方波,应该是产生PWM的电路有问题。对照电路图,PWM信号由LM96163的5脚产生,经过R205送到Q201基极,再从C极送到Q200基极,最后到接口4针。先断开R205测量LM96163的5脚波形,也不正常,可以确定是LM96163坏了。这个小东西不好找。在料板中找件时发现,有个蓝宝石HD7850没装这个芯片也能控制风扇。对照两个显卡,并对电路分析,发现PWM信号可以用GPIO28的信号,绕过LM96163,于是拆了R205,装上R212,开机,两个风扇狂转,变成另一个故障,只好继续分析。发现Q201基极有0.6V电压,对照电路图,修改后应该无直流电压,于是跑线路,终于发现R201直接将3.3v拉到Q201基极,没经R205。把R201也拆了,再次试机,两个风扇正常转动,接口4针的波形也正常了。跑了一通甜甜圈,温度68,折腾了一天,终于修好了。

网友:
图片乱了,不会改,大家将就看。

网友:
下载过的重新下载居然还要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