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时绕弯路修DELL 7520 不升压,话说MEC5107带程序吗?看完你也来说说。

楼主:
              Dell 7520 7420等也是经常修到的,左边TypeC口很容易不升压导致不充电,电池没电或者损坏了也是不出发不开机的。这台也是一开始就测量接口没问题就换了左边的TPS65992S,换后还是一样。此时有其它着急的机器要处理,也没多想多测加焊了EC型号是 MEC5107 居然可以升压了。简单拼装测试又不升压了。于是就定了ec回来更换测试,换上当然还是一毛一样。机器就放置了一段时间。
        今天又来了台别人客户售后维修的型号一样,这台两路TPS65992S都试了不升压就先刷了BIOS,刷BIOS后可以升压了但是机器还不触发使用好电池也不行。这时候想着和之前那台换EC的对比这修。就有了接下来的三小时。
       可能是最近买了逻辑分析仪的原因,想着这款EC的程序是再BIOS里的,升压也需要从BIOS里读取,使用治具也方便测量。

       在接线时就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为了防止桥的干扰移开了电阻 RC124。测试这样操作不影响升压。

下面就是测试EC读BIOS的波形,左边可以升压右边不升压的。

       发现不升压的读取的数据不对,我又把两BIOS芯片对换也是一样测量EC和BIOS芯片的线路上的电阻也都正常。明明都能读到BIOS却信号不一样。我又把不升压的EC到BIOS芯片的CS脚断开。得到下面波形EC一直在读BIOS。

          我又开始测量EC的条件。测量供电3.3V 1.8V都正常晶振两脚没波只有电压,测量升压的是有波形的。换了晶振测试还是一样。用升压的机器短接BIOS 1、8脚不让EC读到BIOS一看。证实EC没读到BIOS时晶振就是不启振的。到这里我基本确定换的这颗EC有问题。
      接着把原来的EC换回去,测量波形如下:我去这不跟升压的波形很像了!!

          但是测试咋还不升压呢,那就接着继续往前查呗。测到EC到TPS65992S的I2C总线都只有0.8V.哇去!问题搁这呢,总线连接了EC 两TPS65992S和TS3DS10224RUKR,拆掉TS3DS10224RUKR后正常升压了。

             所以呢!绕了个大弯才把这个简单问题解决了。

      疑问:换的EC是购买的全新的为啥不能用,它也在读取BIOS里的ec程序,看着也不像是坏的。那么它带程序吗?
      下面是我个人的推测:MEC5107有引导rom不带EC程序。上面提到在接逻辑分析仪是接线时有疑问,平时一般就接 1、2、4、5、6这5个引脚就可以了。但图纸上看接了7个脚。接7个引脚说明BIOS芯片要工作在QSPI(也就是4线模式下,接5个引脚是1线模式当然还有2线模式)。有没有可能买的EC内部引导ROM不支持这里的4线spi模式呢?或者买的EC可以工作在其它机型的1线或2线模式下。甚者MEC5107的ROM出厂版本不一样导致的不兼容,这里就没法考证了。

网友:
高手,学习了,那就是这个芯片把I2C总线拉低了,通讯异常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研究的真不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