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主板213134-1N PU3501烧 5V对地址没见过这么奇怪

楼主:
开机灯一闪一闪

拆开看PU3501 丝印51  烧了  型号查了为RT5753A

这个芯片主供电是5V 打对地址 只有9  接线烧 电流0.7A

摸CPU DRMOS管 从上往下数第二个有点烫

拆了5V对地址就大了点 又拆一个又大点 全拆了 对地77 电流开始0.18A过会下降到0.05A

摸了全板摸不到烫了 正常5V  对地 三四百  这个板就有点搞不懂了

我感觉DRMOS也没坏 不可能5个都烧

有同学 修到这个板帮我测下  这板5V的对地址是多少

网友:
你需要一个热成像

热成像 一点点 电流 能测出来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1: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直接用1v大电流烧,如果短路的话会大电流,没有短路的就不会

嗯 我一般先用1v烧  没啥电流 慢慢加电压 加到5v的

网友:
++++有些5V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A:
最简单的,直接用1v大电流烧,如果短路的话会大电流,没有短路的就不会

嗯 我一般先用1v烧 没啥电流 慢慢加电压 加到5v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7:38

网友:
我不白看。给你点赞。谢谢分享。

网友:
CPU 可能烧了!

网友:
还有短路的地方,对地二极体值还是低

网友:
说明其他地方还短路

网友B:
热成像   一点点 电流 能测出来吗

热成像能测出手摸不出来的温度 还是挺好用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0:00

网友:
这个是20v烧进5v.然后连环烧。cpu管没有5v供电。失控烧了cpu了。

网友:
公共点有时候都烧不出来

网友:
把5v去的地方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   一点点 电流 能测出来吗

热成像能测出手摸不出来的温度 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有可能是u挂了

网友:
5V你这个在线电阻有点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