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换屏后倒屏求助
发表于

楼主:
一台HKC显示器型号MB24V9F屏破,屏型号:M238HJJ-P3N,找了块奇美V236H1-P01屏装上,显示正常但图像是倒的。请教懂行的师傅HKC进工厂模式,怎么调倒屏,或者边板上能不能改倒屏?
显示器
求助
工厂

网友:
程序的问题吧
谢从锋
是换的屏和原来的不一样,原屏边在下边,换的屏边板在上边。就造成了现在这种情况。一般可以在驱动板工厂模式里设置一下,或者边板上改电阻来调整。现在不知道该调整哪个电阻或者怎么进工厂模式调屏参
详情
发表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问题吧
是换的屏和原来的不一样,原屏边在下边,换的屏边板在上边。就造成了现在这种情况。一般可以在驱动板工厂模式里设置一下,或者边板上改电阻来调整。现在不知道该调整哪个电阻或者怎么进工厂模式调屏参

网友:
这个要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