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UEFITool教程 修改AMIBCP打不开的BIOS

楼主:
如题:UEFITool教程,写这个也是记录自己学习的过程。
已试验AMIBCP 5.02.0034不能打开的BIOS,但UEFITOOL能打开修改。
导出的文件名请严格按照以下命名:
Section_PE32_image_Setup_Setup.sct
Section_PE32_image_AMITSE_AMITSE.sct

·   BIOS 文件拖放到UEFITool中。
· 搜索setup

保存为Section_PE32_image_Setup_Setup.sct

使用ifrextractor.exe 刚才的Section_PE32_image_Setup_Setup.sct转换为TXT文件
命令为:
ifrextractor.exe "Section_PE32_image_Setup_Setup.sct" verbose

成功如图所示:

再次搜索AMITSE
保存为Section_PE32_image_AMITSE_AMITSE.sct
AMITSE下面
找到AMITSESetupData,以Extract body方式保存

保存为

网页上传的文件会验证文件名,如果不符合会变成红色。

等待加载完成

这里演示修改FAST BOOT

把框内值改成0就是禁用,右边有解释“Disabled     0”

点击左下角导出数据

保存文件
解释:
changelog是我们修改了什么内容记录表。
Bin是用户的配置文件。
回到UEFITOOL,替换data
替换body,选择刚刚我们在网页导出的bin

替换完成后如下,

CTRL+S保存为bin,这个就是我们修改完成好的BIOS

选择NO不打开修改后的文件。
AMIBCP 5.02.0034打开可以验证我们是否修改成功

修改成功!

网友:
上传一个AMIBCP 5.02.0034.exe打不开的BIOS
UEFITOOL能够打开。

网友:
感谢分享,教程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