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 Air 14 IRP8 没有图纸,只有这个地阻值为10.。正常不?

楼主:
联想小新 Air 14 IRP8 没有图纸板号 nb6287b_pcb_mb_v4

可以升压到19V 但是全板没有供电,
公共点 19V.测全板电感阻值正常,可疑是
只有这个地阻值为10.。正常不?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供电。正常电压是多少?
没有维修思路。。。。。

网友:
电感没有短路的话   就是电容坏掉了

网友:
电容坏了吧

网友:
莫不是芯片有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这个阻值太低了

对,我也感觉阻值很低,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供电,也不感乱烧

网友:
屏供电这个阻值太低了

对,我也感觉阻值很低,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供电,也不感乱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30

网友:
这个是屏供电保险,全板没电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那么大一个保险   看看是不是屏的那个升压20V的供电哦  如果短路的话 哪个保险肯定烧了。没烧的话  基本估计正常的

网友:
我有一块是电感也烧变色了

网友:
不正常的阻值

网友:
我记得额小新这个电阻就是对地阻值很低的,刚开始我也怀疑短路,其实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