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m-ICAFE主板不显示无复位维修

楼主:
V星b85m-ICAFE主板不显示无复位维修, 内存和CPU供电正常,无时钟复位,检测开机复位排针只有0.78V,查图纸得知复位电压通过RN9排阻上拉,上拉电压也为0.78,上拉电压来自U13转换,

检查U13  VIN和开机启信号都为3.3V,判断U13坏,没找到U13同样的门电路,主板较老,直接短接35脚,成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