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L801P
发表于

楼主:
小新24-iap 一体机主板BIOS板号LA-L801P。这个里面有两个。8m和16m,原机备份的,13代,

网友:
另一个8m的是找人合成的,解决了关机后不开机的毛病,不知道改了适不适合所有机器,刷的时候16m的最好不要动,第一次刷了淘宝的16m后不认硬盘,后来使用原机的16m买的8m就好了
不开机
硬盘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