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豆14EA 厂家引发的离奇故障

楼主:
             品牌机型:华硕A豆14EA,板号:X421EAYB R2.0
             故障症状:有时不触发、有时自动关机,有时开机进系统正常关机再开也是不触发。
不开机时待机电流:0.067A。
          拆机检查,主板非常新净,风扇也无灰,显然是没有任何修过痕迹机器,检查开关信号3.3V开机有高低高跳变,32.768K也正常有波,待机3V、5V、1.8V、1.05V、双复位RTCRST、SRTCRST都正常,开机条件基本具备,还有那些因素引起不触发呢?
       桥是集成在CPU里,动U风险代价大;而EC是BGA封装,也不太好测脚位;首先想到是BIOS也会引起不触发的,于是找到BIOS芯片,在引脚旁边似乎多了一粒老鼠屎(异物),用放大镜细看竟然是多了一个电阻,没错是厂家多装了电阻(垫脚石),应该是SMT贴片机多装了,这是厂家加量不加价的节奏啊。

           仔细查了一下这个电阻的信号是SPI_CLK_SPI,是BIOS第6脚的时钟,兵分两路,一路通去桥(CPU),另一路通往EC,而这个多出来的电阻是通向CPU的那一路
           这个多出来的电阻变相 的阻碍了BIOS第6脚与CPU的时钟通讯,有人会问,2022年出厂的机器用了4年才出问题,可这机子明明没修过啊?问得好,大家注意看,那个垫腿的电阻引脚也是可以接触到焊盘的,只不过时间久了接触不良才导致时而正常时而不开机,故障症状也对得上,到这里了把多出的电阻处理掉再焊好上面的电阻,经多次反复试机,故障彻底消失!
                 由于此故障是我无意偶然中发现的,仅为描述故障点事实,罕见个例,不存在黑厂家声誉,自小老师就教导我们,有错就改是个好孩子,作为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企业,相信一定能得到市场消费者的认可,从而做大做强!

网友:
标提改下 好搜索  华硕A豆14EA,板号:X421EAYB R2.0

网友:
看来是SMT贴片机出问题引起的。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样的故障机估计也只有一台.

网友:
点个大拇指,观察仔细

网友:
分享经验一同学习

网友:
看开头我以为是很复杂的故障,搞了半天是它引起的,捡钱了

网友:
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个出厂测试完好,这个故障没有代表性,我们以前工厂在功测完好的情况下这种故障确实很少见。

网友:
贴片机搞飞了吧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有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