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0M BOMBER DDR4 不触发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V星H610M BOMBER DDR4 原来也是不触发,待机条件都满足,运气好,偶尔能正常触发,然后完美点亮使用,关机之后又不行了。多少情况不能触发,最后重植南桥后,刷BIOS ,都可以完美触发,点亮使用,连续试了几天每次都可以正常触发点亮。现在吃灰半个月,现在又不触发了,以为BIOS问题,刷了还是一样,有一次忘记断电,就吹了一下,自动上电。不过多少不触发。,认真按照WXBV自动测量待机都正常,就是不触发,发现个奇怪现象,那就是每次按开关键之后。IO的RSMRST是3.19V但有拉低,跳变,还有BIOS芯片的第一脚的1.8V也被拉低,跳变。好奇怪现象。搞不明白,哪位大神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
根据你的说法,如果是我,先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