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 pro gamer 再次反复上电求助

楼主:
    华硕B85 pro gamer主板,上电反复重启,按照网上的说法,改造南桥ME供电需要移动3颗电阻, 华硕B85 pro gamer主板在待机时就产生1.05ME电压和S_MEPWROK信号,移动三颗电阻其实就是改由1.05pch和O_PWROK提供南桥ME模块供电和对应信号,移动3颗电阻后系统也确实正常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出现反复上电的情况,只上CPU,系统不反复上电,亮DRAM灯后卡住,测量待机3.3V,内存1.5V,0.775V,南桥1.5vlx,1.05pch,vcore 1.7V,vrm 正常工作后的P_VCORE_VROK_10都正常,VRMPWRGD信号也正常送到了南桥,没发现什么异常,上内存条后,系统开始反复重启,测量1.05pch电压在0~1.05波动,没有干南桥的工具,难道南桥挂了?是不是该扔垃圾桶了?

网友:
根据点位图反推出来的相关部分原理图,供各位大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