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1代U还有救吗?

楼主:
LA-J551P主板,按电源键指示灯亮几秒钟就灭了,测各供电电感阻值,如下图
只有3.3V阻值不正常为1.9(正常是0.333),但是也没短路。通电有3.3V,以为正常,然后测12.1V供电电感PLB1只有3.35V,以为是12V供电芯片电路有问题。该芯片就是充电芯片,但是5V、3.3V正常,5V供电芯片是12V供电的,先不管,换了MOS管PQB1、PQB2,加焊了充电芯片,再测3.3V阻值为9.3(如下图)

装上加电还是一样,这时测公共点电压PJ501为12.7V,PLB1还是3.35V,说明12V供电是正常的。
按时序测到SLP_SUS#(浅睡眠开启3.3V)没有,应该还是CPU的3.3V阻值9.3不正常,各位大师有碰到过么?这种情况CPU还有救么?怎么救?

网友:
3。3 烧一下试试   这板子一般是 5v 烧的  多

非常感谢指点!  发表于 13 小时前

网友:
3.3继续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小米的板3.3v阻值不对,偏低但是也不完全短路,插电也能出3.3V但是1.8V直接对地短路的确定是CPU挂 ...

感谢回复!1.8V没短,第一个图中有数值是183

网友A:
我遇到过小米的板3.3v阻值不对,偏低但是也不完全短路,插电也能出3.3V但是1.8V直接对地短路的确定是CPU挂,你可以测一下1.8V短不短。

感谢回复!1.8V没短,第一个图中有数值是183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1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到迅维进修一下吧。。查豆包也不是个事。。。

我知道豆包对专业问题也不一定准确,但是像这个问题巡维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豆包(不知该法有大师试过没):9.3Ω 这个数值不属于致命大短路,属于可维修范畴。
优先隔离→烧机,先 ...

建议到迅维进修一下吧。。查豆包也不是个事。。。

我知道豆包对专业问题也不一定准确,但是像这个问题巡维有更好的办法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1 小时前

网友C:
查豆包(不知该法有大师试过没):9.3Ω 这个数值不属于致命大短路,属于可维修范畴。
优先隔离→烧机,先隔离:挑开 3.3V 通往 CPU 的磁珠 / 0 欧电阻,分开测主板端、CPU 端阻值
主板端正常 0.33Ω → 确定 CPU 内部问题
隔离确认后,先低压限流烧机3~5 分钟(可调电源 3.3V 限流 0.5~1A 慢慢加),间歇测阻值
能降到 0.4~0.6Ω:可以上机试,能亮机稳定用
阻值不变还是 9Ω 左右:放弃修复,不要继续烧,容易扩损 CPU

修复概率百分之五十左右。

第一步隔离我已完成,已确定是CPU 内部问题,第二步烧机等大家给指点后有时间去做。

建议到迅维进修一下吧。。查豆包也不是个事。。。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3 小时前

网友:
也不是完全短路啊,而且电感处3.3V是正常的,我想是不是漏电加焊一下能解决呢?因为我加焊了充电芯片该阻值大了9倍。

网友:
短路了就没救了

也不是完全短路啊,而且电感处3.3V是正常的,我想是不是漏电加焊一下能解决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4 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