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23 待机3 5V 给新手同行维修一些指引

楼主:
MT23   我接手这台 是不定时自动关机。测试几天没发现问题  以为就是灰尘导致的。这个机器待机和南桥那个位置容易积灰 时间长了电阻容易腐蚀。
第三天发现完全不能开机了  测试待机有5V  没有3V  测量5V 上管PQ21 G级也有5V 按理说不对 这个不会导通 用示波器也测量了。进入死循环 测量3 5V 开启信号P_3V_5VSUS_EN_10 低电平  这个待机RT8239B  之前维修这个机器 从来没去测量过 很少出问题  不想MT41 那个待机不对 很可能是这个信号的符合三极管。经验注意告诉我应该是个高电平。发现PQ24B 没问题  就是EC 发出的这个信号低了。测量EC IT8613E条件正常。遂订购拆机芯片4枚。

隔天到货换上发现P_3V_5VSUS_EN_10高了   3 V还是没有  5V 也没了。就把所有反馈电阻拆下来 测量正常   BOOT 升压电阻正常  电容直接换了。还是不行  电桥打两个滤波电容也正常。芯片也换了一个吊样。遂把剩下三个EC全换了一遍  发现4颗EC  3颗开启是高电平  一颗低电平  就是没有3 5V   。后面节点断开问题依旧。直到昨天又送过来一台短路了  测量发现正常的情况P_3V_5VSUS_EN_10 就是低电平  点开节点 3 5V 正常有的。范围好久缩小了 就是芯片周围的问题  最后测量到P_3VSUS_EN_10对应的电阻 PR129  200K已经有1.2M左右了  测量好板确实是200K   换之解决问题。

我这要总结的是   待机EN  低电平    断开节点  3 5正常  不出待机多测量芯片周围的电容电阻。

图纸 和位置图  迅维软件里面有。

网友:
总结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