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拯救者y7000p irh8

楼主:
新入维修的一台普通的拯救者同行的机器版号la-m542p 刚开始来修的时候故障为5v短路 经过烧机之后发现了短路的滤波电容  理应来说应该拆除装机收钱 给同行报了价后一小段时间同行跟我说不修了  那没办法 只能还原故障退机 过了一个星期 同行那边说又要修了那会还想应该还是原故障没什么难度 直到我接到机器发现还原的故障没动 我都以为这个稳稳捡漏 还是老样子拆除故障点的滤波 装机测试 突然发现 我显卡呢   bios里面直接不认了 系统里面也是认不到 后面经过测量发现 0.9 1.8 0.75 1.25都有 但是都是在进系统的一瞬间掉电 后面经过在网上论坛搜案例 看到一个因为晶振虚焊导致不认显卡的通病 索性也上了示波器去测量显卡晶振 这一测发现晶振压根没起振 根据电路图一测量 发现晶振旁边10m欧的电阻变成了0.99k 我还以为是在板子上不准拆下来量也是0.99k 那么就石锤了第一个故障点 料板换上了原大小的电阻 在测试 这回供电进系统不掉了 进行装机后进bios可以认到显卡了 以为就这么好了
进系统打开任务管理在显示适配器里面看到了两个 一个核显和一个基础显示适配器还打了个叹号 属性一看代码31 想着是没驱动打驱动 结果英伟达app一直卡在转圈就是没有下载驱动 然后就又去官网找同型号去下载 结果还是没有用 换了硬盘之后变成代码10了 这就很有意思了 这会我想到之前修过的几个天选2 bios可以识别显卡但是系统却不认 所以进行了刷写ec 刷写之后故障依旧 便自费购买了原厂bios 在想会不会因为原机bios有问题 想用原厂的bios去刷ec 又去官网更新bios更新固件 bios设置一顿瞎折腾之后还是不行  后面再网上看到一个通过本地文件手动打驱动的方法 试了之后 4050的驱动打上了 但是怎么还有个叹号 一看属性 代码43 这会其实都已经特别想给显卡判死刑 后面在gpu-z查看各项信息的时候 发现没有认到版本信息和vbios 那也只能再试一试 给vbios拆下 对八个角进行测量 发现时钟脚ol 放大镜一看 被做故障了 后续进行飞线焊接vbios
进系统测试成功认到显卡并可以压力测试